请运放高手看下这个电路如何?

楼主(2007-11-29):
看如何?有何问题?

网友A:
感觉..

感觉前面 加后面不加

网友B:
不用加, 放大uV级信号? 增益这么高!

网友C:
前后都不必加

后级增益那么高,RAC大概很难调整。

网友A:
各位:u13A有必要么

网友D:
都可不加,要加前面加个5K的,后面的应串在上面

RAC电位器两端要串两个大电阻,要不很难调整,而且容易飘移

楼主:
U13A

U13A是调偏置电压的,第一级的放大倍数比较大,而且光敏三极管有暗电流,在没有光的时候可能第一级运放的输出就有2V多了,所以要用一个U13A把这部分给调没了。
为什么放大倍数大的时候就不需要加这两个电阻了?左面的电阻是平衡电阻,加上这个电阻可能偏置电压会小一点点。
右面的电阻是别人画上的,我也不知道他画上这个电阻是什么意思?
右面的电阻是加还是不加?

网友E:
后面的加了可以降低噪声。

R59=R54//RGC

楼主:
后面的加了可以降低噪声。

fluke56512
后面的加了可以降低噪声。
真的还是假的?那位名人给点原理方面的解释?多写点字啊!

网友E:
RE 呵呵 真的

你把电路搭出来用示波器看一下零点的变化就明白了。

原理和OP的输入级内部结构有关。

在做高增益放大或Rf很大时,这个电阻加了后会提高零点的稳定性。

网友F:
尽量让运放从输入端看出去的电阻相等

特别是大偏置、大失调电流时

网友G:
搬凳子!

搬凳子!学习!

网友H:
支持后面加

呵呵
然后接着看热闹

楼主:
别都只是顶啊

别只是顶啊?
运放这个东西搞不清楚啊?什么资料讲的比较清楚?
如同是有人说这个后面加电阻可以减小运放的噪声,那么为什么会减小噪声呢?

网友I:
平衡作用

网友A:
to 8楼

"U13A是调偏置电压的"     U13a只是一个跟随器啊.应该可以去的吧.弄这么复杂做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