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输出电流能有多大?

楼主(2007-11-29):
如题,我看datasheet吸收电流1mA--100mA,似乎都说431输出电流不大哦

网友A:
都给吸过来了,还有多少能输出呢?

网友B:
本来就是基准,要那么大电流干什么?

网友C:
TL431设计为基准源

不是7805那样的稳压器。对基准源要求稳定,温度系数小,并不要求输出电流很大。

网友D:
最大吸收电流100mA

理论上,最大“输出”电流100mA-1mA=99mA

也就是,不带载时,让它吸收100mA,带载后,最多“吐”出99mA,只留1mA自用

网友E:
楼上的解释很明了

网友F:
看限流电阻大小

再减去431的最小崩溃电流就是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G:
赤铸乃大侠中的大侠

往往一语中的

楼主:
用来稳压之后给5路桥供电

我去12V,接一270欧限流电阻,经2电阻调节稳到4.3V后给5路桥供电,算了算5路总共20多mA,看大家说得,应该是够了。

网友H(2008-01-19):
作为基准,已经够大了

网友I(2012-04-23):
这么说,如果输出电流要求小于**十毫安,TL431还是可以做到的。
比34063易用多了。

网友J:
这个基准源不要多大电流。。。。

网友K:
要求电流大点的话用LM317就行了

网友L:
可以用TL431驱个MOS或三级管,这样电流不就大了吗

网友J:
基准电压你要电大流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