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这个电路放大器LT1213接的是AD8221的REF脚?没有接地

楼主(2007-11-30):
后面图是上面图的前面部分

楼主:
这个电路如果输入是+-10v,那么输出是多少?

下面是完整的图;

网友A:
我来算算看:

设Vin=K[(Vin+)-(Vin-)]    7脚电压V7,6脚V6

运放U301有:
V7=Vin+V6        (1)

运放U308根据虚短原理有:
V7-2.5=2.5-V6 即:

V7+V6=5V         (2)
根据(1)(2)有

V7=2.5+Vin/2
V6=2.5-Vin/2

网友A:
楼主的图Datasheet里就有介绍

楼主:
说下U308这个放大器的原理,是什么运放?没见过这样的接法

网友B:
就是个反相放大器

不过它的“地”是2.5V,不是 0V
把 U301 的 Vout 在 2.5V 这个坐标系下反相放大,把单端输出变成差动输出

你可以把 2.5V 看作杠杆的支点,Vout 那头压下去多少,另一头就翘起来多少
例如,Vout=2.6V,LT1213输出就是2.4V

楼主:
谢谢大家,再问下,R303,R304,R320对输入信号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R303,R304与后面的电容组成RC低通滤波

R320是输入信号的负载,与前面的源有关。

网友C:
RE

前面是个桥??

R320是用来减小桥的输出电阻?

网友D:
R303,R304,R320

R320显然是I/V转换电阻,图中IIV的网络标号,多少表明了这一点。

输入计算:
仪放测量的电压,应当注意这个电流链路:R303-R331→R304-R332//R320。粗略的计算,可以不要考虑R303-R331→R304-R332电流影响,如果是精密考虑,就不行了。如果为了简化计算,R331或R332去掉一个,将剩下的另一个移到R320外面,我看也无妨。

to 赤铸:据图,U308A的2脚电压应该是2.5V。换言之,此电路的特点之一,应该是输出/ADC的共模电压的稳定为2.5V。这也许是该电路中U308A的主要作用之一,但有的地方确实不太清楚,比如为什么转换成了单端还要转换成双端?此动作的效果一定比共模电压不稳定强吗?你和awey可能都很清楚,麻烦解释一下。

不知道后面的电路如何,楼主能给出吗?

网友A:
从5楼的图看得就比较清楚

ADC是单5V的供电,输入范围是0-5V,而输入是个差分的交流(或有方向的)信号,将0点选在5V的一半即2.5V,可获得最大的动态范围。

网友E:
又看到赤铸出手,爽

看赤铸大侠的分析比看美国大片还爽

网友D:
谢谢awey!

看来,共模电压稳定是一个原因。今天想明白,更重要的是零点和满度的定位更优!现将我的理解说明如下:

如果以中间点做零点,对微小信号的灵敏度应当比单端好。单端情况下,0V附近,很不好处理。即使是rail-to-rail放大器,也不爽的。现在,电路可以绕开0V和电源电压附近的信号幅度,感觉很好(通过满度校准,可以让满输入适度离开两个鬼头)。

-------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2楼: 从5楼的图看得就比较清楚

ADC是单5V的供电,输入范围是0-5V,而输入是个差分的交流(或有方向的)信号,将0点选在5V的一半即2.5V,可获得最大的动态范围。

网友F:
请问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加入一个偏置电压?

网友G:
关于312,313,315,330

前面部分总算看懂了,各位大吓这几个电阻电容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H:
差分输入差分输出的电路

LT1213和AD8221构成差分输入差分输出的电路

后面2个跟随器很浪费,AD8221的DATASHEET上就有相关电路

此电路的共模抑制比很高,ADI网上有专门对此电路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