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阻放大器问题

楼主(2007-11-30):
光电二极管的输出电流大约为100mA左右。
使用TLC27L4作为跨阻放大器,发现输出为周期信号。
直接测量PD的输出是直流的。
疑似振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和电流太大了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什么是跨阻放大器

是差分放大吗?

楼主:
就是I/V转换

rt

网友B:
100uA吧?

把光源遮住,输出什么样?
这种窄带运放很难自激,除非多圈电位器特性太差
PD 输出端是虚地,当然测不出电压

网友C:
HJ2009 光纤前置跨阻放大器

HJ2009 光纤前置跨阻放大器
   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