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波形突然变粗?!高手帮我!

楼主(2007-12-01):
最近做了一块32路的低通滤波板,但是在我调试时输入的是由函数发生器发出的标准正弦波,输入一直没有问题,但是在通过一个390K电阻后,示波器的波形就突然变粗了,然后输入到运放中导致输出波形也同样加粗了几倍,请问各位这是如何导致的,又有什么解决方案呢?谢谢各位拉!

楼主:
有谁知道示波器的波形变粗是由什么情况造成的?

楼主:
请各位帮帮忙拉!

网友A:
把这一带的PCB图传上来看看

楼主:
刚听人说,可能是地线干扰,拔掉地线后,波形变窄了,而且效果也好了,但仍然比输入信号要粗许多。

楼主:
PCB图看不清吧

网友A:
这样啊?不好看呀

应当隐藏参数,挪好元件标号。

你是怎么测的(表笔怎么放),要说明。

网友B:
问题都没解决就加个酷字

IC921怎么老这样呢?整天都酷得莫名其妙的

网友B:
旁路电容接了吗?

网友A:
没有什么吧?

解决了再酷,意义就不大了。我关心的是下列问题:
-----
在通过一个390K电阻后,示波器的波形就突然变粗了,然后输入到运放中导致输出波形也同样加粗了几倍(没说清是哪级运放)
-----
虽然初步推断为接地问题,但具体是哪,操作还是电路或是器件,是有价值的,有的人甚至不甚在意这种现象。另外,它是几年来首次看到(也许只是注意到)的问题。这是我酷它的主要原因,属于概念性提醒,不是技术性。

一般情况下,我更关心的是问得酷而不是解得酷。对了,这个题楼主不妨拆下IC,看看还粗不粗。。。。

网友C:
有可能是轻微自激

网友A:
00,你说自激,会发生在哪?

U6C?U6D?

对“轻微自激”这种现象不太了解。

网友D:
还没遇到过,关注

网友E:
没有退藕电容,运放会给你发牛脾气!

网友F:
呵呵,运放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测量时直接用示波器的表笔接触电阻的引脚,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与其他脚接触都没问题,只有测量390K电阻的2号引脚时才畸变的;其次,畸变是发生在信号进入第一级运放之前就发生了的。该如何解决阿?

楼主:
去藕电容

请问去藕电容是否直接用一个几十或几百微法的电解电容接在电源和地之间即可?

楼主:
最新结果

刚刚把一路的运放拔下,然后用示波器去测输出,发现输出也有轻微的变粗。

楼主:
加上运放后,输出信号波形变粗得更厉害了

楼主:
会不会是运放的问题?

会不会是运放的问题?有什么比较好的运放推荐一下吗?(和LM324的引脚一样)

网友E:
好好布线和解决退藕吧,324根郭靖一样老实

要换TL074之类你就更摆不平了。

楼主:
我在第二级放大器输出处加了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发现波形已经变得相当好了,但不知是何原因啊?

网友A:
请楼主注意一下:

“回复”,最好指明是回复谁或哪一楼或谁的哪一楼。

方便。
-------------
如果是补充,说明是补充。如果是后续测试结果,亦宜说明之。

楼主:
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什么滤波器?

网友G:
*

"我在第二级放大器输出处加了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发现波形已经变得相当好了"
在运放输出的地方串联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再到10k电阻?

楼主:
回复smileage

是并联一个10UF的电容,应该是把高频毛刺给滤掉了吧.

网友G:
并联一个10UF的电容

在10k电阻上并联一个10UF的电容,1/(2*pi*R*C)=1.6Hz,这样电路的带宽还符合要求吗?

网友H:
MFB低通滤波器

这是一个无限增益多路反馈(MFB)二阶低通滤波器
截止频率f=sqrt(1/R2*R3*C1*C2),
增益A=-R3/R1;

楼主:
从ORCAD的仿真效果上看,并联一10UF电容,对频带影响不大

楼主:
最新情况

在放大器两个电源各并联一个0.1UF的电解电容似乎已解决问题。那么这两个电容应该是退藕的作用。

网友I:
构成一个振荡回路了

R2 3 C1

网友J:
问题就出在电源那里

电源的纹波太大,324的PSRR不怎么样,所以输出就直接叠加了电源纹拨

网友K:
引入了干扰

从介绍的现象上看,很可能应为在390K电阻之后的电路呈现高阻抗,此时外界的干扰信号进入,因此在示波器上看到的就是波形线条变粗,如果仔细展开看,变粗的部分实际上是干扰信号的频率,只是幅度要小得多而已。辨别是不是干扰,方法1:分别关掉附近的电器或者试验电路,可以分辨出干扰来自何方。2:把390K之后的电路阻抗降低,示波器监视波形线条是否恢复原样。3:示波器是否使用探头,是否使用合适的探头。实际中示波器探头的电缆也是出现误差的重要原因。  仅供参考

网友L:
很又可能是示波器的表笔带来的容性负载导致运放不稳定导

    可以调节小示波器的时间间隔,看看变粗的地方是否有一个正旋波(在输入信号的基础上跌加了一个小的正旋信号)

网友M:
退藕没做好

应该每个324的电源脚旁边都放电容退藕

网友N:
把酷拉一起

把酷拉一起4

网友O:
设计错误

你这是二介滤波吗?我觉得设计错了

楼主(2008-01-31):
问题解决了

问题不在电路,而在于没有有效去藕,在每个芯片的两极电源处都加上一个0.1UF的电容,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这个电路我后来在高等电路理论里看过类似的设计。

网友P(2009-04-21):
是阻抗大的问题

是阻抗大的问题
接了390k电阻,阻抗变大,容易受噪声干扰
你看看叠加上的波形是不是50hz的,这是工频耦合

网友Q(2009-11-13):
问题不在电路,而在于没有有效去藕,在每个芯片的两极电源处都加上一个0.1UF的电容,问题就解决了。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LZ的水平要好好提高一下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