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2007-12-02):
图中给出的等式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里没有考虑输入失调电流在电阻上产生的压降对输出的影响~~~

是不是这种测试电路只适用于输入失调电流极为小的情况下面??

有没有比较典型的测试运放输入失调电压的电路呀?

谢谢

网友A:
电阻只有10欧姆

失调电流在10欧姆电阻上的压降可以忽略。

网友B:
只能通过输入阻抗调整吧?

楼主:
我是在小日本的书上看到的~~~

还有德州的OP for everyone 上面也是这么测的
搞不太清楚~~

所以上来问问各位大侠~~

网友C:
LZ专研精神可嘉

但LZ整天解决完问题就不和大家分享一下就不太好了

网友B:
要进步,通过交流验证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的认真劲和活跃度,咱比不上了~

网友D:
精确的运放VOS/IB测试都是用的双闭环

光靠被测运放本身理论上是不行的

网友D:
关于 IB 的贡献

如果 IB- 较大,进一步减小 Rs 和 Rf,保持比例不变即可。

例如 LT1806, 取 VOS=500uV,IB=4uA,Rs=1ohm, Rf=1000ohm

IB 产生的输出:
VIB = IB * Rf = 4uA*1000ohm = 4mV (不用同相端电阻)

VOS 产生的输出:
VVOS = 1001 VOS = 0.5V

显然 VIB 带来的误差还是很小的 (<1%)。

问题关键在于:VOS, IB 这种指标是不需要很精确测量的,达到 10% 能确定“等级”已经足够了

减小 Rf 带来的问题就是减小了运放负载电阻。但 IB 较大的大多是宽带、输出驱动能力较强的运放,所以问题不严重。

网友A:
赤铸 已经说得很清楚

3楼的帖就不必回了。

楼主:
谢谢~~

这样的电路应该是可以的
Ios和Ib的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忽略了~~~

谢谢

只是赤铸刚才提到:精确的运放VOS/IB测试都是用的双闭环
请问赤铸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呀,专门详细的讲述如何测试运放
的各种参数的书,谢谢`````````~~~~~~~~~

网友E:
Input offset voltage的测试

相关链接:

楼主:
楼上的图是不是错了?

咋搞成正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