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橡胶导电按键,与机械按键的区别?

楼主(2007-12-04):
如题:
有人能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A:
从电的角度看没有很大区别

工作原理完全相同,电阻较大而已。
机械结构当然区别很大。

网友B:
时间久了会磨损,导通电阻进一步增大

..

网友C:
这个没有多少物理可比性

如果要比,只能从操作等方面比较。

感觉楼主不是问开关性能,两种按键的差异太大了。

楼主:
谢谢各位!!不好意思,我提问不是很好

其实我主要是问
1,按键寿命;
2,还有导电按键在按键不稳时阻抗不稳定,影响我的判别按键(充放电方式那种判别方案),机械的按键在这方面会好点,但是担心其寿命。

网友D:
其实机械的也很好用啊

网友D:
...

我觉得寿命的话不一定比前者差太多!

网友E:
用机械的吧

除非特殊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