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这个H桥(三极管可以正反转,MOS就不可以)

楼主(2007-12-04):
我现在用8550和8050可以正反转我的12V电机,可是替代MOS的9540和540N就不行了,请教一下大虾们,问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又是这种含含糊糊的帖

用MOS管是能朝一个方向转但不能朝另一个方向转,还是根本就不转?

楼主:
刚开始可以一方向转,后来直接就不转了,而且有管子发热的情

刚开始可以一方向转,后来直接就不转了,而且有管子发热的情况发生,上个图给看一下

楼主:
再发个三极管的图,可以正反转

网友A:
驱动方法根本不对

双极型三极管有足够基极电流即可导通,所以将对角互补的两管基极经电阻联在一起就能使这两管都导通。
你的MOS管没有门极电流,它是绝缘的,将对角两管门极接到一起,也不能保证对角两管都导通。

楼主:
就是说MOS是电压驱动的?

那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这与电压驱动电流驱动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问题是光耦导通后,光耦的次级电位不定,这部分电路与电源和地线没有联系。

图中没有标注Vcc是多大。如果Vcc合适,可以在上边MOS管门极对电源加一个电阻,下边MOS管门极对地加一个电阻。电阻值应该使光耦导通时各门极均能达到导通所需电压,这需要电源电压合适才行,电源电压太高太低都不行。

楼主:
MOS

这个电机是12V的,我加上470的电阻可以吗?把门极的前端电阻换成100的

网友B:
首先你要知道管子导通需要的控制电压,这个要查它的数据

然后将这个控制电压加到管子上它才会导通。 注意FET的栅源电压通常是不能太高的。

网友C:
电压驱动.

楼主:
这样可以吗?

模电学的实在是垃圾了点,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A:
Vcc+5V肯定不行,接到+12V上去

470欧与510欧分压后损失不少,可以将510欧去掉。
你只加了一个对角线上两管,另一对角线上未加。
查查你的MOS管门极导通电压多少。

网友D:
电压又不高,510 电阻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