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7-12-04):
我想用51的I/0口控制继电器,高电平时断开,低电平时吸合
现在的情况是:第一次给低电平时能够吸合,但是再给高电平时继电器不断开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能具体帮我分析分析吗?
补充:R31为10K,R32为1K

网友A:
+12V电流倒灌进+5V了

网友B:
dd

r31去掉就行了

楼主:
re

R31去掉不行

网友A:
R31去掉有什么不行的?

网友B:
dd

试了没有?试了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呵呵,把R31改为并联T2的BE脚(发射结)即可

同时把R32改成5.1K 活4.7k

网友D:
去点R31就可以了

光藕输出变成OC

最好把继电器放在C级

楼主:
谢谢上面大侠们

问题解决了
去掉R31就可以了
我开始是把电阻去掉了,但是又用导线把它的两个焊脚连了起来
导致常开!

网友E:
RE

把r31上的5V改成12V

网友F:
问个弱问题

把12改成6成不???

网友G:
要看继电器行不行.

网友H:
看继电器额定电压

引用 网友F: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1楼: 问个弱问题

把12改成6成不???

网友B:
dd

这都说的什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