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分析这个整流电路

楼主(2007-12-04):
帮忙分析分析这个整流电路的工作过程;输出与输入的关系.输入:1kHz 9Vp-p的正玄波,电路和仿真波形如下图.

楼主: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
输出为直流

不知道电源电压,估计运放输出向负方向饱和。

楼主:
不好意思,忘标了

电源电压:VCC = 15V,VEE = -15V

网友A:
节点7电位不可能为零

运放输出现在肯定负向饱和,接近负电源电位。

楼主:
我是这么分析的,还请各位指教

D1,C7和R16是整流滤波用,该输入与R17,R18,R15与V3构成的输入形成一反向比例求和电路.C6与R14构成滤波电路.D2起输出保护作用.

楼主:
节点7不会为0的

我测了大概-4的几伏,运放现在输出为<-1V.

网友A:
节点7为-4V

节点1为4.38V,根据运放反馈电阻10M计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