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电路有疑问

楼主(2007-12-04):
请教各位兄弟姐妹,上面这个电路图中U300和U100究竟是起到什么作用,有人认为U300是起比较作用,但我用示波器测量U300 第一脚,通电前后基本没有变化,当我翘起U4第四脚时,U300 就一直为低电平,PIC_TEMP2对U4来说到底是输入信号还是输出信号?谢谢大家!

网友A:
图片要上传后才能使用

点击“上传图片/文件”就可以上传图片了........

链接图片:(使用公共网络路径,如https://bbs.21ic.com/club/bbs/images/emote/mood17.gif[]上传图片/文件(300K以内(JPG|GIF|RAR|PDF))]上传管理

楼主:
不好意思,谢谢大家的热心建议

请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图

网友B:
U300和Q300好像是恒流电路

但仔细看不是。U300同相输入端接正电源,不可理解。

网友C:
回5楼

恒流电路U300同相输入端接正电源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D:
恒流电路U300同相输入端接正电源,输出电流为0

输出电流 = (正电源-同相输入端电压)/R332电阻
运放负电源串10K电阻,不知何意

网友E:
嗯,8楼猜得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