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

楼主(2007-12-05):
    我看了很多模电教材上都是把单极点电路的传输函数当成运放的开环增益A的传输函数,即:A(jw)=A0/(1+jw/wp),其中A0为运放的直流开环增益,wp为开环运放频率补偿后的极点.
    有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等效?肯请赐教!

网友A:
早期的运放不是这样的

后来设计和工艺改进了,才做成这样。现在也还有一些高速运放不是这样。
做成这样,使用者用起来比较方便。

楼主:
re maychang

看OP AMP FOR EVERYONE 说原来的运放的开环传输增益有很多极点,经补偿后对外只有一个极点.而比较器专用运放为了保持高速度,就没有进行补偿!
  不过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可以等效为一个单极点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