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24V电压自动切换的LED灯该如何设计电路?

楼主(2007-12-05):
我有一个LED灯,是由42颗LED组成的,要求是输入电压12V或者说24V都可以正常工作,电流要求在12mA左右,是用三极管和二极管自动调节的。请大虾们帮我画一下电路原理图,谢谢了!

网友A:
12mA?

42颗LED总电流12mA左右
比较难吧?

网友B:
说说你的目的吧

调节做啥?一般都是固定的。

说真的,你要求的12mA电流不应该是主要目的。看上去应该是适应12V/24V电源变化所需而已----对于这种情况,改成恒流就可以了,没啥。
--------------
请明确一个概念:12mA指的是什么电流?负载都是什么?

网友C:
调节的应该是12/24V是吧

那样是不是有部分的LED不亮??

楼主:
是要求在12V或24V时所有LED都能正学发光!

不是总电流12mA的,是通过每颗LED的电流要在通12V或者24V的情况下电流都在12mA左右的,都能全部正常发光,这是汽车上用的一款LED灯,因为汽车上有12V的也有24V的电源,为了减少规格所以就要求把电压12V的和24V的合并到一个板上,这也我们的客人要求的。要是做恒流的怎么做呀?请大虾们帮我画一下电路图呀!!

网友D:
用个开关电源吧

线性调整的效率太低。

网友E:
每个LED的压降是2V还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