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7-12-06):
  这是一个利用电阻分压的简单电压表图,在这利用琴键控制(2V、20V、200V、2000V档),实现1、2、3、4与5端的连接,然后送到7107表头显示;这里的运放主要起到比较的作用,负端输入为-2V,当超过相应档的量程时,比较器输出变高,驱动三极管,然后报警。
 我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当A、B短接,既输入为0V时,7107表头显示不为零,当我把LM324芯片拔了,显示就为零,显然是运放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啊?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LM324是很普通的运放,输入偏置电流比较大。
改用MOS输入运放。

网友B:
误差很大吗?

不归0通常是运放的问题
先换个LM324看看
注意下电阻的阻值,有没有焊错的

楼主:
回maychang

 我想问下有MOS型的LM324不?我板子已经做好了

楼主:
回maychang

  如果有,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C:
换成TL084试试

不用改板子

楼主:
Re:dadodo

  可以了哦,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