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电流放大器

楼主(2007-12-06):
需要用10的11次-12次方高阻进行微电流放大,要求毛刺小于0.1mv,还要保持良好的动态性能,有什么好的电路和器件吗?制作线路板时要注意那些问题?

网友A(2010-04-21):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良好的动态性能是多好?

网友C:
不能转换成电压后逐级放大?

网友D:
10的11次-12次方高阻?
你想这样做, 可以肯定,  没有希望.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动态性能不可能高, 0.1皮安通过1皮法需要10秒才达到1V, 运放输入电容为皮法级, 反馈补偿最小也得皮法级.

信号输入回路对地分布电容至少皮法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即使电阻内部阻值能做到100G欧以上, 其表面及PCB表面及联接器表面,还有潮湿空气本身, 能长期保证1G就谢天谢地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1000G电阻23度10KHZ带宽的热噪声0.13毫伏.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50HZ1V工频通过极小的0.001PF耦合电容会产生0.314皮安!!!!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220V50HZ通过1000G泄漏电阻电流220皮安!!!!!!, 环境绝缘电阻达不到1000G.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去买一个色谱分析仪的微电流放大器拆下来看一下!
   不过好像没有你的要求高,不过有借鉴作用:
   我记得是用的AD515 ,输入端用的是四氟座子,外面加的是屏蔽!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F:
哇,看来楼主的问题对彭建学刺激太大了,呵呵,连发N条.助人为乐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G:
专业,路过学习下,TKS!

网友H:
220V50HZ通过1000G泄漏电阻电流220皮安!!!!!!, 环境绝缘电阻达不到1000G.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