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3V的方案

楼主(2007-12-06):
今接个任务,就是要将12V(DC)转为3V(DC),请各位给个思路或者是推荐个IC,电阻分压的就别提了。

网友A:
电流多大?

总得说一声吧?

网友B:
做电源还是基准电压?

基准电压太简单了,ADI找芯片去

做电源,起码告诉下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