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降低频

楼主(2007-12-08):
我想请问以下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将1MHZ的信号降成为5HZ的信号?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帮帮我!!!

网友A:
1MHz的信号降成5Hz信号

转换过程中必有某个量不变或与原来信号有某种关系。如果什么关系都没有,另取一个5Hz信号就可以。
要频率严格成比例?幅度不变?功率不变?……?

网友B:
转换都需要“不变量”,否则就不是转换,是“再造”

网友A:
我们甚至可以说,变化中的不变量是科学研究的核心

所有以“守恒”冠名的定律定理都是,例如动量守恒,能量守恒,电荷守恒,……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不是那么明显,但实际也是变化中的不变量,例如“环路积分为零”“电流代数和为零”等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