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蛋的弱弱的问题:买放大器或者三极管

楼主(2007-12-08):
我刚近大学,开始学习模拟电路,为了加深理解,我去电子商城去买些电子元器件自己搭电路试试。但是我去买时说我要买放大器或者三极管时,老板要问我型号,可是书上只有原理,没有说过什么牌子型号,网上也没什么教我这种鸟蛋怎么购买器件的教程,希望高手指教,如果我设计好电路后要买器件,该怎么知道我要买什么型号的器件。

网友A:
“我刚近大学”

搬家了,搬得离大学近了些?

“希望高手指教,如果我设计好电路后要买器件,该怎么知道我要买什么型号的器件”
设计电路包括“选择器件型号”这部分内容。如果只有电原理图而没有器件型号,这个设计是未完成的设计。

网友B:
呵呵

记得以前第一次买元件。

老板问我变压器要几W的,我当时就鸟蛋的不知道原来变压器还论W。

建议先用Multisim 2001玩玩吧。以后做课程设计或毕业设计时再去买。

网友C:
这是maychang 吗?

也会说笑话哦?

2楼: “我刚近大学”

搬家了,搬得离大学近了些?

网友D:
近朱者赤,近大学也不是坏事 :)

希望 LZ 有个思想准备
1. 多数情况下电路形式其实都是现成的,剩下的就是选型了
2. 知道选型的依据,比选型更重要,你学的那么多知识其实主要就是为了总结出这个
3. 对新人,三极管选型,其实比运放更麻烦,至少问三极管不算“弱”(当然要知道选型依据)

(也许现在告诉 LZ 有些早?)

网友B:
赤铸大哥讲讲三极管的选型吧。

网友E:
在大学就好,直接问老师就行了

楼主:

课是上完了,所以现在想自己实现一下,那次去买,因为是完全不懂这种型号什么的,就跟老板说给我常用的那种,三极管给我的用的时候还没什么大问题,放大器给了我个555,上网看了一下介绍,这个似乎是做震荡的,不能当运放来用。所以现在是一头雾水,不想下次跑去还和老板说“给我拿比较常用的”这句话。希望高手给点点拨。

网友E:
其实你们学校实验室就应该有吧,去商场肯定会被老板骗的,一毛钱的东西喊到5块钱

楼主:

实验室是有的,但是我想自己也懂得如何来挑选器件,有人能给点意见吗,比如说先计算哪些参数,然后如何挑选哪家产品和什么型号。

网友A:
想当初我买分线开关

线圈出七个抽头,可是分线开关有八个头,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空一个头不接。
所以楼主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谁都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慢慢积累得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F:
我推荐你几个

三极管买9014,9015,8050,8550,这几个一般很常用,学生实验也差不多能对付了
运放买LM324,LM358,很便宜,烧了也不心疼,电路图大把

网友G:
这大学上的可真够惨的

你到书店找点什么“电子小制作120例”之类少年儿童科普读物看看,能了解到一些与“型号”相关的东西,然后再试着用你大学里学的东西去解释那些小制作的原理。逐渐你就觉得这玩意儿没什么意思了,因为除了学分之外,学校没给你什么东西。

网友H:
根本不用上书店,只要你象我一样把大学图书馆你电子类的

不,哪怕翻了一部分,也就知道选什么了

当然,图书馆的书都够老的(至少我们那时的都很老),但还是能参考的
而且,没事多泡泡期刊室吧,了解点新的资讯还是很有好处的哦:-)

网友I:
也可以把所有的电子期刊翻一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