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让5w1050ma的led达到5w的办法, 3v电池供电

楼主(2007-12-08):
我公司现在在做一个简单的东西  就是让5w1050ma的大功率led发亮,可是用的是3v电池供电 。 有个控制的信号 : 电压1-3v 电流35ma以内   。我用的是8050  来直接把led接在 电源和  8050的c之间, e 接地,b直接接信号。可是电流达不到1050ma 呀,请高手赐教,我要达到5w的功率不考虑电池的能量,怎么样设计电路呢?

网友A:
35ma太小了

Ib要80ma以上

网友B:
需要采用MOS管驱动

用晶体管结压降太大,效率也太低,得用低导通电阻的MOS管,电压驱动即可。

楼主:
可以告诉我用什么型号的管子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