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路转速(风速)采集

楼主(2007-12-09):
请教各位前辈,能否通过多路复用开关,实现多路转速(风速)信号的采集,应该是频率信号。

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如果信号源阻抗不是太高或太低,频率也不是非常高

幅度也不是太大,应该可以。

网友B:
我觉得

主要看频率和开关导通、关断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