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恒流源的电流是多少?这个电路能不能用?

楼主(2007-12-10):
(无正文)

网友A:
电路不能用,除非BT2电压很标准

参考源电压是对地的,输出只是恒定Q2发射极的对地电压,而R7的电流由Q2发射极的电压与BT2的电压共同决定。

网友B:
(LM336分压电压+3V)/R7

LM336的用法应该是个失误
原意应该利用LM336获得精确电压,再获得精确电流 I = LM336分压电压/R7

问题:
1. 用电位器,精度难以保证
2. 把负电源电池电压也算进去,LM336的精度彻底泡汤
3. 正电源电压明显不够(按设计原意也许够)

网友C:
用是可以用

但是感觉很奇怪。
1、电路使用了双电源,运放却是单电源方式工作。
2、使用LM336作为基准源,实际使用的却是R8R3上分得的电压再加上BT2的电压。注意BT2的电压是不稳定的(如果电池电压稳定就不必用LM336了),所以和不用LM336没有区别。

网友C:
三辆车撞到一起了

事故不小啊。

网友D:
呵呵,把两个电池间和地的连线断开,地接BT2负极,输出换MO

注意MOS管的开启电压Vgs不能太大

网友E:
哈哈~~~俺今天不出车~~~~~

网友D:
呵呵,LZ应该觉得很荣幸:-)

楼主:
谢谢大家,是传感器厂家给的电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

楼主:
大家看看该怎么改?

网友F:
一个可调恒流电路,当年去面试时考过类似的,

上面有及帖告诉你怎么改了。

网友D:
晕,感情我6楼的贴白发了

楼主:
今天问了下厂家,他们说LM336的地接错了

LM336的地应该和BT2 的地相连,和六楼的,基本相同.换MOS管有什么好处.可以流过的电流大?这个传感器需要的电流是50MA左右就行了

网友B:
50mA 似乎不一定要达林顿管,单管就可以了

可减小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