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TLC2543的问题 :)

楼主(2007-12-11):
用的TL431A的基准源,实验中分别选通3个测试电压通道,结果如下:
Vref–              :输出3
(Vref+ – Vref–)/2 :输出2081
Vref+               :输出4095

请问选通(Vref+ – Vref–)/2测试时为什么不是输出标准的2048啊,这里的1.6%误差正常吗?后面的测量是不是该以2081作为中值计算呢?

请用过的老鸟指点一下,先谢过了 :)

网友A:
随便说说

你那基准源有误差,参考值一半就是中值,要按2048进行计算.

网友B:
万用表也是有误差的……除非你拿五位半以上的表去测

不过这种位数的AD也没必要搞那么大阵仗……

网友C:
呵呵,先说说你的1/2电压怎么来的吧,怎么肯定它的精度的

楼主:
先谢过热心的各位 :)

先谢过热心的各位 :)

to sz_kd:
较下真,我查过TL431A的datasheet,后缀A的误差在1%,那此处的1.6%是不是有点离谱呢?

to mohanwei & xwj:
两位说的是不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测试电压的来源问题?
我解释一下,TLC2543自带3个内部测试电压通道,测试电压是TLC2543根据基准源内部产生的,总觉得这个内部产生的应该比较准才对,产生1.6%的误差感觉有点离谱啊

网友A:
你的电压是测试出来才知道有误差的

那么你怎么肯定你测试途径和测试方法没有带来误差啊

网友D:
测试途径和测试方法,也有误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