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EPROM和FLASH RO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2-11):
请问EEPROM和FLASH ROM有什么区别啊?谢谢!

网友A:
擦除方式不一样。flash按块擦除后才能写。EEPROM直接写。

网友B:
用途不一样

EEPROM一般在系统中用作存放系统参数,而FLASH用来存放程序。比如在电视机电路中,一般用AT24C32存放频道信息。

网友C:
又来了,搜索旧帖,资料很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