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低噪声前放!!

楼主(2007-12-11):
如果能帮忙画出直和交等效并分析一下当然更好
帮我说一下各个部分的大体功能也OK

我个人的观点: 通过一个双输入双输出的差分接到放大器的输入端,
放大器输出端引入负反馈,我觉得这个图重点就在负反馈的两个电阻上面.
但是现在对差分那块比较头疼,感觉不知所云

楼主:
帮我分析一下

强烈希望斑竹能将帖子置顶或加精,希望大家共同帮助我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
输入没有直流偏置不行

首先,输入信号V9必须要有直流偏置,否则Q2A、Q2B不能工作。
差分放大级比较特别的是运放U1A、U1B以及Q1A、Q1B。作用是将Q2B的源极电压(交流电压)转移到Q1B的栅极上,看不出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尤其是Q2A的源极是接地的,U1A简直完全没有用处。
差分放大级的放大倍数仍然由R2/R12决定。

楼主:
请再进

这个图存在两个问题,我要说明一下:
前端的电源是我自己加的,为分析扫频特性
然后中间的Q2A源极原图上并没有接地,而是标上了0V,通过另外一个调零电路来把Q2A 源极的电势调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