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电路起什么功能,有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12-11):
(无正文)

网友A:
解调器

第二个运放和二极管,电容组成有源峰值检波器,后两级运放构成缓冲器,这个电路是个解调电路,把调幅信号解调出来。

网友B:
左边第一个运放与C14构成有源精密嵌位电路

嵌位电路的作用是将正负双向的波形向上托起,使得波形的底部落在0V上,输出的正峰值等于原波形的峰-峰值。
峰值保持部分的C?R91的时间常数应该比载波信号周期大得多,同时又必须比调制信号周期小得多。
这是一个精密解调器。

网友C(2008-12-11):
不错

人气很旺啊  没有来错地方了  支持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