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共模电压为0是一个什么概念?

楼主(2007-12-11):
运放:

双电源供电+/-15V

那么输入共模电压为0是不是等效于+/-输入端均接地(电位为0)

运放不对称供电:Vcc,Vee
Common Mode Input Volatge为0,是不是等效于:

V+=V-=(Vcc+Vee)/2

???

什么才叫输入共模电压为0?

楼主:
到底应该按照哪一个点作为参考点呀?

还有对内部结构是PNP管的可以单电源供电的OP
这个参考点应该选在哪里才叫共模输入电压为0

网友A:
看 datasheets 具体规定

datasheets 指标都是在典型条件下规定的,不是正负对称电源,就是单电源

正负对称电源的 VCM=0 就是电源中点,电源不对称了,“不变量”是中点,而不是零

单电源一般不会列出 VCM=0 条件,不信自己多找资料看看

VCM 只对具体指标(CMRR、IB……)有意义,对不同指标的规定不一定相同

网友A:
单电源的 VCM=0 就是指两端都是 0V

但这个状态没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