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7-12-11):
今有一产品,原先是3V(DC)供电,今要改为3V(DC)和12V(DC)都行的,自动转换。我的思路是把电路设计成3V供电的,在电源接口和电路之间加一DC-DC的降压电路和一控制电路,当用3V供电时控制电路使DC-DC降压电路不工作,当12V供电时控制电路启动DC-DC降压电路把12V降到3V再供给后面的电路,大家觉得可行不?

网友A:
可以,现在很多DCDC片都有使能端

可以用3V电源对其进行逻辑控制。

楼主:
谢谢!

谢谢两位!!我正在找这样的具有使能控制的DC-DC芯片,能推荐个么?电流在350mA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