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干扰

楼主(2007-12-13):
现在用了一款4010的5V电流0.5A的风扇,发现对电路影响很大.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可以减小风扇的干扰影响,谢谢!

网友A:
风扇单独供电

非要一起供电,供电端加个LC滤波吧
防止干扰别人

网友B:
在风扇的供电回路里和系统其它供电回路分别加LC滤波

PCB布板时要注意,二者电源只能在主滤波电容处单点互连,地回路同样要注意,必须抑制接地噪声的产生。

楼主:
已加LC滤波

已加LC滤波,效果有了改善.但还是不大满意.谢谢

网友C:
最好单独供电

还有会不会是因为风扇电机的电刷的干扰,这样可能就不是仅仅稳定电源了,就必须加入EMI处理措施。

楼主:
EMI处理措施

那请教楼上的,怎样加入EMI处理措施

网友D:
。。。

加共模抑制电感试试?(觉得不至于到这种程度)
这么小的负载,加LC滤波只起一点效果是不应该的。
不是布线有问题就是L、C选的太小

网友E:
风扇的地线与你线路板的电源地连接在一起

网友F:
不单独供电也应单独拉线

网友E:
一般来说

根据经历,这种电机干扰,不管你怎么单独拉都没有用.好象是辐射过来的.不过把电机的地与线路班的电源的负极连起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