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级问题:用三极管将5V信号放大成24V信号是否合适?

楼主(2007-12-13):
Vi=0-5V;Vo=0-24V;Ri>1k;Ro<3k;信号为频率30khz的正弦波;
我用的是分压式射极偏置电路,调了半天都是截止失真,真怀疑用三极管放大这么大的输入信号是否合适。

楼主:
贴入图片

网友A:
电源电压不够

32V电源都嫌稍低。最好36V。

楼主:
工业用的

工业用的,电源由PLC提供,为24V,所以电源不能提高了。

网友B:
en~~

三极管放大这么大的信号已经不能说是线性放大了,必然有非线性失真~~

可以加深度负反馈电路来线性放大,使放大倍数与三极管的非线性无关,只由反馈网络来决定~~~

当然前提是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必须很高了

试试看~~~

楼主:
哪种类型的深度负反馈?

我用的是2N3904,hFE=160,问一下,深度负反馈是该用哪种类型的呢?

网友B:
电压串联~~

但是你供电电压和需要放大的电压一样大
肯定会失真的~~~~

如果无法提高供电电压的话,那用三极管就没有办法了哟~~~~~~~

看你10k的负载,24V的话只要2.4mA的电流,
可以考虑用单电源供电的Rail-to-Rail运放嘛。

网友C:
为什么不在基极加限流电阻?

网友D:
请问togamma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请问togamma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Pspice

刚刚试了一下,在发射极串了500ohm反馈电阻,Rc改为2k,输入信号2v时,输出信号6v基本不失真。但这与目标差的还是挺远的,不知道是不是反馈参数选的不对。
谢谢Analog921,我试过运放LM324,输出可以到22V,但是频率上不到10K,不知道哪种运放有24V,并且能把频率上去的?

我用的是Pspice

网友A:
不必考虑什么反馈了

用三极管,电源电压24V,输出峰峰值也是24V,那是休想。
用轨到轨运放,峰峰值可以达到24V稍小一点点。LM324不是轨到轨运放,24V电源电压输出峰峰值22V完全正常。

网友B:
用单电源供电的Rail-to-Rail运放

10K频率的话 选增益带宽积大的高速运放,注意防止自激~~~~

还有,如果你是用运放直接驱动负载的话,要考虑运放的输出电流的问题~~

楼主:
推荐一个运放?

能不能推荐一个能上30k的rail-to-rail的运放? 这种运放的使用是不是和一般运放一样?

另外,根据你的意见,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要放大5v到24v信号(或者到22v),使用三极管电路是不适合的呢?

网友E:
信号源、负载啥样?也许可以弄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F:
你的供电电压才24V,怎么可能放大到24v
另外需要考虑一下三极管的耐压程度。

网友G:
你的图看不到啊

网友G:
图没贴好,再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