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和三极管的开关速度那个更快?

楼主(2007-12-14):
(无正文)

网友A:
个人意见

开关管应该是mos管吧,不过开关电源用得都是功率mos开关管,一般工作频率在30khz—300khz!至于50mhz的没有听说过!

网友B:
...

MOS相当个电容,速度当然三极管快,但50MHZ就不知道了

楼主:
不是

不是做开关电源,就是过个3V的

网友C:
不好比较,与工艺有关

具体应用时,还与电路设计有关。

网友D:
50M!

这个频段上不算最高的,两方面都有,就看你的具体要求了,不好做判断?具体一点吧!

网友E:
怎么走? 50M不低了。

估计只能三极管了, mos 的话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