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板的时候常采用Guard方法,请问什么是Guard方法?

楼主(2007-12-15):
在微小电流检测电路中,布板的时候常采用Guard方法,请问什么是Guard方法~其原理是什么?

谢谢~~~

还请哪位详细解释一下在电路中漏电流产生的原因,以及布板时消除或者减小漏电流影响的注意事项~~

谢谢~~~~~~~

网友A:
Analog921的钻研精神可嘉,我就说详细点吧

这个主要用于小电流测量的场合,防止电流的泄漏。

在PCB板上走线,当电流很小时,PCB板的电阻就不能忽略(特别是受潮时),
电流会通过板材流到相邻的网络或地上去,影响测量的精度。

如何减小这种电流的泄漏呢?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与电流线等电位的导电环
间其包围住,这样应电流走线的外围电位与自己相同,即电位差为0,根据欧姆
定律,即使之间有电阻,因电压为0,所有没有电流的泄漏。

具体应用电路的做法是,用一个高输入阻抗电压跟随器,取得电流线上的电
压,输出加在屏蔽环上来实现。

曾经看过用于一个5PA电流保护的设计。

其实Protel里就有这种应用,不过一般人没注意它的用途。

见下图:

网友B:
一般叫 Guard Ring 吧?

利用等电势体间不会有电流的道理
好比是,为了保持杯子里的水的温度,把杯子放进一个盛满相同温度的水的锅里……

网友A:
可能是等电位屏蔽法

楼主:
是不是在等电位的导体之间~

其分布电容,电阻,电感等分布参数就可以不予考虑了,所以
就我们需要保护的线路就不会有漏电流等了~~~~~~~~

有没有详细的资料
或者是哪位有布线的详细例子来配图介绍一下~~~~~~

谢谢~~~

楼主:
看到有人说这是驱动屏蔽技术~~

哪位前辈可以发一个原理图和PCB图上来
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C:
是的,其实就是自举的方式得到0电位差,没电位差就没电流,因

楼主:
结合awey的解释

又查看了一下ICL7650的datasheet终于明白这么做的原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