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蜂鸣器无故鸣叫~~

楼主(2007-12-16):
公司生产的1个设备,用蜂鸣器来做报警.
有源蜂鸣器,"+"接12V直流电压(通过7812转换出来的),"-"级接地整个机器,当接上电源后,蜂鸣器开始鸣叫,声音低于正常的报警信号.可以正常报警.在断电的瞬间声音明显增大一下消失.
是什么原因使蜂鸣器无故自鸣的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蜂鸣器绝不会无故自鸣

肯定是驱动蜂鸣器的电路有问题。
不知道你的电路,所以没有办法说。

楼主:
请指教~~~

电路不好帖图.大概是市电用变压器变到16V,然后通过整流块,用7812转换成12V,7812前面"1"脚接50V/2200uF的电容到地,后面"3"脚接35V/220uF的电容接地,"2"脚直接接地.出来的12V电压通过继电器控制蜂鸣器,继电器上并1个4007二极管.
在不给报警信号的情况下,蜂鸣器不接地的脚大概有0.7V的电压,不知道是否是鸣叫的原因.在断电的时候,会叫的更响1下,然后慢慢停止鸣叫.是继电器的原因吗?做了20几个板子,都是这种情况

楼主:
再~~

蜂鸣器本身应该没有问题,以前做其他产品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看里的描述不复杂啊,贴图吧,有图好说话。

网友C:
蜂鸣器的种类很多,工作电压也不同

必须看你的电路,而你的描述无法让别人明白。

网友D(2008-01-17):
电源的纹波可大

估计电源的纹波过大,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E:
肯定上面有电压加上去了

网友:
奇怪

听你说好象平时那东西就接了电源和地吧,7812后面又搞个电容上去,断电后那东西会延时叫个一两秒,你闲他声音大就把7812后面的电容的容量加大.貌似1000左右就够用了.

楼主你做的那东西干啥的啊?怪怪的,让那东西一天到晚叫不烦啊.

网友F:
检讨一下你的复位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