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自己写的一个计算三极管电路参数的小软件

楼主(2007-12-17):
两个目的:
1.帮助菜鸟级同学。
2.希望高手指点如何改进计算方法。

先自爆一个问题:软件仿真后发现实际AV可能只有目标AV的一半;
我的AV是这样算的AV=RC/RF;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701726490.rar

网友A:
不能简单的AV=RC/RF

想想Rf=0,按你的算法AV=无穷大

AV=RC/RF是深度负反馈时才成立,Rc应该是Rc与负载RL的并联值。

楼主:
我估计也是没达到深度负反馈的条件

呵呵,我估计也是没达到深度负反馈的条件,不过我还没搞清这个电路改怎么使它进入深度负反馈,真是不好意思,还请AWEY指点。

网友A:
这个电路要使得负反馈加深,可以:

减小Rc 加大Rf,加大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楼主:
能否解释一下原理?

我的理解是:加大hFE可以增加icq,但是为什么要减小rc,加大rf呢?那放大倍数不是更小了吗?

网友B:
做个记号

网友C:
好东西~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