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计测量低频误差大

楼主(2007-07-11):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高精度数字频率计,测量频率大于20k都比较准,但频率越小就误差越大,几百hz的都测量成上k级别的了,请问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前两天有篇帖子说到几百Hz的信号测量结果是几千Hz

是你发的吗?
我在那帖回复说,要专门回复。现在我还没有写出来,主要是几个图还没有准备好。

楼主:
谢谢

是我发的 ,要请你多多指教了

网友A:
看来需要赶快画这几个图了

楼主:
maychang,你快点写出来啊,我现在这个问题很急

我搞这个信号的前级放大整形搞了好久,整出来的信号就是低频测量不准,既然是测频率的,我又不好怎么滤波

网友A:
唉!

下线,画图去。

网友A:
我发了一帖《数字频率计的输入电路》在本版面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