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按钮就实现开与关,谁有最简单的电路?

楼主(2007-07-11):
(无正文)

网友A:
这按钮市场上多的是

一般是机械自锁式的

网友B:
一定要用电路的话

T触发器。

楼主:
当然是电路实现了

用自复位按钮。
T触发器能实现吗?
好像``嗯,可以,还有其它的吗?

楼主:
难道只有这二种?不可能吧

T触发器也没有现成的
也都是用其它触发器掩变来的,555道是不错

网友C:
发个链接,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t=2407574&tp=%u6211%u60F3%u627E%u4E00%u4E2A%u80FD%u66FF%u6362%u81EA%u9501%u7535%u6E90%u5F00%u5173%u7684%u4E1C%u4E1C%uFF01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t=2407574&tp=%u6211%u60F3%u627E%u4E00%u4E2A%u80FD%u66FF%u6362%u81EA%u9501%u7535%u6E90%u5F00%u5173%u7684%u4E1C%u4E1C%uFF01

网友D:
考虑用继电器比较稳定啊

网友B:
回6楼

T触发器到处都是,不一定要由其它触发器搭出来。
例如所有纹波计数器都是由多个T触发器级联组成的。
所以74HC393之类芯片也可以满足要求。而且一下子搞出两个来。74HC390也可以,也是两个。

楼主:
谢谢,受益非浅。

网友E:
双稳电路

网友F:
如果电流不大

用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G:
谢谢各位大侠

如果都付上图片就好了。

网友H:
下面是protel中的一个图,稍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