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C电路简单的问.

楼主(2007-07-11):
问:
一般的RC(积分电路)可以看作为具有滞后补偿作用的网络(即对信号具有滞后的作用)吗?
或者说RC(微分电路)可以看作为具有超前补偿作用的网络(即对信号具有超前的作用)吗?

例如:经常看运放的内部有一个跨接在三极管BC结的电容..这个电容是不是也起到个超前补偿的作用?个人看法:实际上是破坏振荡条件中的相位条件来防止振荡!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不知道对否..
欢迎各路大虾纠正错误...感激...

网友A:
你画个等效电路看看?

网友B:
“跨接在三极管BC结的电容”

楼主应该仔细分析一下,是超前还是落后。

“破坏振荡条件中的相位条件来防止振荡”
破坏相位条件(任何电路,并不仅是跨接在三极管BC电容),无非是移动一下相位,也就是说,比原来超前一些或者落后一些。

楼主:
to iC921 maychang:

To iC921:
我用软件仿真过了....以上的就是我仿真后的观点..但是还有点模糊..所以问下2位大哥看我的观点是否正确?...感谢你!

To maychang:
我分析了..觉得是超前..不知道对否?..感谢你!

感谢你们!

网友B:
回楼主

有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方法:
看频率增高时,增益变大还是变小。如果频率变高增益升高,那是超前,如果频率变高增益降低,就是落后。
三极管BC极之间接个电容,你看频率变高增益是升高还是降低?

楼主:
To maychang:

"三极管BC极之间接个电容,你看频率变高增益是升高还是降低?"

按你的说法是频率变高时,增益升高..所以是超前!

网友B:
Sigh!

"三极管BC极之间接个电容,你看频率变高增益是升高还是降低?"
按你的说法是频率变高时,增益升高..所以是超前!

那我可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Sigh!

楼主:
To maychang:

小弟愚笨.烦请教一次:
如下图: ---------------------------------------------------------------------

---------------------------------------------------------------------
个人分析:
当输入信号Vin频率升高的时候,电容的容抗Zc减少,所以从Vout那反馈量增大,(又由于Vout与Vin反相),所以Vout与Vin抵消后Vfb变得更小.从而使输出Vout变高,推出增益Gain=Vout/Vin升高. 最后得出:当输入信号频率升高时,增益升高,属超前!
欢迎纠正错误.感谢!

网友B:
“Vfb变得更小.从而使输出Vout变高”

毛病在这里。
这是在分析直流。
反馈可不给你分析直流(直流情况没有反馈)。
增益Gain=Vout/Vin说的是绝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