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

楼主(2007-07-11):
(无正文)

网友A:
你不能用更小的电阻啊

网友B:
恒流源的输出电压

指的是输出电压的最大值。

楼主:
还是不明白

还是不明白输出电压有什么意义?
输出电压的最大值?我说的那种现象如何解析?已经超过2V了
 sxl_72 电阻是在未知的情况下测量出来的

网友B:
回楼上

输出5V应该是这个电源做不到的。
如果真的输出了5V,那就是厂家给出的最大值太小,实际可以输出的最大值远大于额定值。

楼主:
回maychang

你的意思,是不是恒流源两端的电压不可能大于空载电压.

网友C:
恒流源支持的最大电压,就是他空载的电压.

恒流源支持的最大电压,就是他空载的电压.
你测下他空载时电压是多少,他支持的最大就时多少,如果电阻太大的话,先妥协的应该是电流.电压不可能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