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频率计的输入电路

楼主(2007-07-12):
(无正文)

楼主:
继续

数字频率计的输入电路
测量频率有多种方法,例如谐振法、用示波器的李沙育图形法等。
数字式频率计一般是用电压比较器将被测信号整形成方波,然后在单位时间内对脉冲计数从而得到频率值,或是以脉冲做门控对已知频率计数得到脉冲周期,间接计算出频率。
频率计的输入信号,最小可以是几十mV,最大可以是几十甚至上百V输入电压在这个范围内都必须能得到正确结果。频率范围则一般从几Hz到几MHz。
几mV的信号对电压比较器显然太小了,所以频率计一般都需要将信号先放大。几十甚至上百V对电压比较器又太大了,应该先加以衰减。先放大还是先衰减,可以手动开关分档控制,也可以由显示测量结果的单片机分档控制。这个控制并不要求很准确,因为电压比较器可以在相当大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
如果被测信号是很干净的正弦波,整形是很容易的事情。例如下面图1的正弦波,输入为正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输入为负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就成了很规矩的方波。我们测量单位时间内脉冲个数或测量两个箭头所指过零之间的时间,都可以测得频率。

楼主:
继续

但被测信号并不总是那么理想,整形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往往输入信号的波形是千奇百怪。例如图2所示是含有大量五次谐波成份的正弦波,显然不能用上述过零翻转的方法测量频率。

楼主:
继续

不过我们可以移动发生翻转的电平,使电压比较器在一个特定的电平翻转,就有可能测出正确的频率值。如果我们移动翻转电平,使得只有最高的那个峰才可以使电压比较器翻转,就能够进行测量。

楼主:
继续

如图3,这样的波形如果还是过零翻转,显然会产生图3下面那样的方波,使测量结果是正确值的3倍。

但我们只要将翻转电平升高,如图4中下面一条虚线,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产生的方波如图中下面的波形。
但改变翻转电平并不能随意改变,翻转电平如果升高得太多,如图4中上面一条虚线,将产生图4中间波形,仍然是不正确的结果。再升高一些翻转电平,将电压比较器根本得不到翻转,也就不能测量出频率。
所以,对不同的被测波形,必须能够改变翻转电平,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而要确定什么翻转电平合适,没有看到波形之前,并不容易决定。

楼主:
继续

改变翻转电平并不总是有效,图5上面这样的波形就很难用改变翻转电平的方法测量出正确的结果,这时可以用施密特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器实际上是加了正反馈的电压比较器。其特点是输出一旦为高电平,输入必须比现在翻转的电平更低才能够使输出变成低电平。同样输出如果是低电平,那就要更高的输入才能够使输出变高。两个产生翻转的输入电平之差称回滞电压。
图5中,当输入信号达到上面一条线所表示的电平时,在箭头所指处发生翻转,施密特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一旦输出高电平,输入即使变低输出也不会变低,而要输入变得比下面那条线表示的电平更低输出才变成低电平,如第二个箭头所指处。同样输出翻转成低电平后,即使输入变高,输出也不会变高,要到输入比上面那条线表示的电平更高输出才会翻转成高电平。可见施密特触发器能够极大地抑制输入信号上的干扰。
很显然,对不同的输入信号,施密特触发器的两个翻转电平必须能够改变,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楼主:
继续

对图6那样的波形,如果需要测量脉冲组的重复频率,施密特触发器也无能为力。这时就需要用滤波的方法。
从图6中我们可以直观地判断:信号频谱中有脉冲组重复频率的基频和高次谐波,还有脉冲频率的基频和高次谐波,而脉冲的频率比脉冲组的频率高得多。 利用这一差别,可以用低通滤波器将脉冲频率成份滤掉相当大的一部分,滤掉之后就比较容易测量了。
但这种方法也有很大局限性。低通滤波器的转折频率必须比待测频率高一些而比要滤除的频率低,而待测频率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而且设计制作转折频率可变的低通滤波器相当困难,一般是准备多个不同转折频率的滤波器,测量时根据输入信号换接。

楼主:
继续

图7就是图6的信号经二阶低通滤波后的波形。我们看到,脉冲频率成份已经滤掉大部分。现在只要调整比较器的翻转电平如图中水平线所示,就可以测量脉冲组的重复频率。

楼主:
继续

总结:
1、    根据输入信号波形,改变比较器的翻转电平。
2、    根据输入信号,改变施密特比较器的触发电平。
3、    根据输入信号,采用低通滤波。
当然,三种方法中两种联合使用或三种一起用,可以取得更好的结果。例如图7中可以加入少量的回滞电压,抗干扰性会更好一些。

最后再说一句:计数方法测量频率,结果与波形关系非常大,最好是先用示波器看看输入信号的波形,再采取对策。

网友A:
8错,要穿裤子了,呵呵

网友B:
maychang,我现在是前级不放大直接用比较器整形再加施密特触发器,低频基本可以测量了,但是小信号必须要加运放放大,我加一个放大将近5倍运放后就测量不准了,误差很大,怎么办

网友C:
运放用高阻抗的不就好了么!

网友D:
文不对题哦,只看到方法,没看到什么电路啊

叠加的波形频率本来就变了,所以说“测频率”就得说清楚是测基频?差频?谐波频率?还是合成频率?

不同参数当然是用不同的方法了

楼主:
回 xwj

此篇是为guiqulai的问题而作,疏漏在所难免,尚请见谅,或者替我改改也好。

楼主:
回 guiqulai

没有看到图,没有看到波形,不好说。

网友B:
回maychang

我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加一级放大就不行了,是把杂波也放大了?要改变后级比较器门槛电压?比较器我用的是lm311,说是高速的,整形频率上不了3M,我整形直接用3级管加施密特都可以到10M哦,这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B:
方波我都可以测量,正弦波就是低频不行,放大整形后出来的波用示波器看也很好,就是那边沿好像有一些尖锋,毛刺,有可能是那些毛刺影响的,我先前以为加施密特多两级会好一点,但是越加频率越变

网友B:
上电路图

整形放大电路如图

楼主:
各点波形如何?

画出来的不算数,X轴必须有标度。

这种问题,最好使用双踪示波器,一个通道看输出,一个通道看输入,比较容易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B:
上波形

频率为100hz正弦信号经比较器后用示波器交流档看到的波形和频率数据

网友B:
再上波形

源信号同上,换用示波器直流档看到的波形和频率数据

网友B:
高手告诉我这是什么回事啊?

楼主:
你这个波形很好啊,几乎是不能再好了。

楼主:
LM311的datasheet你仔细看看

上升下降时间以及延迟时间,显然不能工作到10MHz。
分立元器件的频率特性比这种普通集成电路要好得多。选择适当的管子,工作到几十MHz是比较容易的事。

网友B:
大哥 我加的是100hz的正弦波啊,不是10Mhz的啊

网友B:
问题是整形后频率变了

楼主:
我看不出来整型后频率变了。一个周期是四格,很准确。
你说整型后频率变了,根据什么?根据数字示波器上的数字显示?

当初你发的那帖,标题有误导的嫌疑。标题里写的是频率计,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测量频率,而是从示波器的数字显示上读数。

网友B:
回maychang

示波器测量不会错把,很高级的数字示波器的哦,,我用自己做的频率计测量不准确啊,所以我就用示波器看波形啊,发现我测量出来的频率是示波器交流档对应波形显示的那个频率,而不是直流档显示对应的频率,我实际想测量的是直流档对应的频率

楼主:
再高级的设备,使用不正确,也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把你做的频率计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此图从原理上没有什么错误。
但有些不甚合理之处。首先是两级运放增益仅为12倍,太浪费,一级完全够了。其次是Q1没有什么作用,而且Q1未加偏置,那么小于0.1V的输入信号将不能使Q1动作。

74LS14别说100Hz,就是100kHz,出来的波形也应该是很漂亮的。你的示波器波形图中说是有毛刺,这些毛刺可能是电源去耦不好以及电路布线(尤其是地线)不合理造成的。

最后,这个图不是频率计,仅仅是频率计的输入整形部分。后面你怎么测量的,没有画出来。21楼的波形不可能使正常的计数电路产生错误。

楼主:
另外

20楼和21楼两个图如果测的是同一个100Hz信号,20楼的波形顶部倾斜得这样厉害,你的示波器已经有问题了。交流档和直流档波形应该除了基线不同,别的完全相同才对。

网友B:
因为我考虑到要测量接近10M的信号和极小的小信号放大,一级放大太大的话带宽上不去,另外运放出来的是信号有负的,直接给74ls14整形别人说会出问题,就加了一级三极管去掉负信号,总的来说就是这样。

网友E:
很好,有深度,学习。

网友B:
我用

用示波器按格数数频率确实没变,但它显示的频率却不对,巧合的是和我的频率计测量的差不多,但都是错误的,谁解释下?

楼主:
我已经说过了

你这个图,没有包括频率计,仅仅是频率计的输入整形部分。
我还说过,从20楼波形看,你的示波器已经有问题,低频响应不好,不过这一般不会造成频率测量错误。

网友B:
后级我是用计数器

计数,通过或单片机计算测量频率的,同步等精度测量法,测量矩形波无论低频高频都是对的,正弦波和三角波低频不对

网友B:
施密特整形有什么讲究吗?

我是直接接到74ls14的输入端的,还要加其他措施吗?

楼主:
有篇“9013做开关管时引入噪声问题”也是你发的,是不是?
思考方式有点问题。何以见得9013做开关管引入了噪声呢?是不是在这一级引入的,甚至是不是噪声问题,都还不清楚,怎么能下结论?

你在74LS14之后当然是用计数器。用的是单片机上的计数器还是扩展了计数器芯片?

矩形波高低频都正常,正弦波三角波高频正常低频不正常,怀疑你的电源去耦不好,在输入信号过零附近产生了自激。为验证这一点,应该看看计数输入端波形。

楼主:
我说的计数器输入端

并不是施密特的输入端,不是74LS14的输入端。

网友F:
建议不要用示波器测频率

再高级的示波器都是测不准的,不信你改变扫描频率试试就知道。

网友B:
用的是计数器芯片的,单片机计数器容量不够

我前级放大整形芯片电源都加电容去藕了,后级计数器好像没加去藕电容,我用示波器看正弦波整出来的波形与矩形波整出来的波形相比,好像边沿多了一些尖峰,毛刺,是这些影响的吗?怎么去掉?

楼主:
guiqulai

像你这样的简直让我哭笑不得。

“后级计数器好像没加去藕电容”
别“好像”,到底加没加?

“我用示波器看正弦波整出来的波形与矩形波整出来的波形相比,好像边沿多了一些尖峰,毛刺”
又是“好像”。波形展宽,然后把波形贴出来!贴波形还要说明是电路中哪一个点。

“是这些影响的吗?怎么去掉?”
到现在我已经说过多遍,把你测量频率那部分原理图贴出来,包括计数器芯片,还有计数器芯片后面的电路,单片机、显示部分、……以及计数器芯片和单片机型号,单片机是否加了去耦电容,示波器看看电源是否有毛刺……计数器芯片输出引脚数据跳动情况……不看这些我就没办法判断。
你是否还要对这个电路保密?不想让别人看见?
你可要知道:回答你的问题没收费!

网友B:
对不起,说的不明白

整形级以后我用的是74ls161芯片计数,后级除了电源入口出加了电容以外,在其余芯片的电源和地端没有加电容,因为考虑到数字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就没加,方波信号可用测量正确说明后级测量电路原理应该没有问题,电源用的是开关电源,文波比较大,波形是比较杂的正弦波,峰峰值最大处有200mv,频率大约为139k左右

网友G(2007-08-14):
?????

  我做了3个电路,一个是用过零比较器的,一个是滞回电路的,一个是施密特触发器的,可都是频率过不了10KHZ,一过就发生失真。这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H:
呵呵,又学了一些东西

呵呵!多一些这样的帖子!

网友I(2010-12-05):
哥 没电路图啊 看的实在痛苦

网友J(2011-04-05):
已经没了,仙级人物的帖子啊

网友K(2012-03-06):
挖坟~~~

顶老爷子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