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20mhz左右的信号做差频,哪位大侠给推荐个差频芯片?

楼主(2007-07-12):
(无正文)

网友A:
差频必须是非线性电路

两个频率的信号经非线性电路处理后将差频选出来需要窄带宽的带通滤波器,通常是用LC谐振回路选频。
可以考虑用收音机芯片,只用其中一小部分。用分立三极管可能更好一些,参考短波收音机的混频电路。

楼主:
谢谢,二楼

不过,用LC谐振选频的话,会不会造成自激振荡?
另外,大侠能给推荐款具体芯片么?
谢啦》
急用!!!

网友B:
到ADI网站找个mixer

用一个固定的本振,后面接个低通滤波器。下变频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