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请问这个LC振荡电路C值怎么算?

楼主(2007-07-12):
这个电路的CON5后面是接天线(电感)的
这个LC震荡的C值你能算一下吗?

网友A:
先搞清楚天线的电感再说

不然神仙才能算出来
还有
低频的LC震荡没有谁是算得,做试验,得出最佳值
如果频率超过100M,你这种搞法是接不了天线的

楼主:
re

请问:“先搞清楚天线的电感再说是什么意思?”
是指电感值吗?从1、2脚到3、4脚之间的电感值为0.72uH

我只想知道振荡中的电容值,是这样的算法吗?如下:
68pF和68pF并联,得136pF;
再和15pF串联,得13.5pF;
然后,13.5再和22pF和30pF并联,最终值为13.5+22+30即65.5pF。这样对吗?

射频芯片输出是TX1和TX2,13.56M。

楼主:
为啥人气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