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电源管脚都放一个这样的滤波器如何?

楼主(2007-12-21):
芯片的电源管脚都放一个这样的滤波器如何?芯片的电源管脚用什么方式的滤波最好?

网友A:
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

如果芯片的供电电流动态变化较大,电感不就能用得太大。

楼主:
有人说

成本不高啊,一个磁珠或是小电感没有多少钱啊。
有人说这个圈正好构成一个谐振电路,可能会引起局部的振荡。
电流变化大的地方滤波要用大电容,大电感阻止电流的瞬时变化?
电感滤波在什么条件下比较适用?

网友B:
关键是有没有必要。很多时候没这个必要。

网友C:
使用电感必须很小心

电感有可能“捡拾”交变磁场,产生感应电动势,反而成了一个干扰的来源。

网友D:
有问题

如果芯片瞬间电流需求很大,第二个电容的“局部支援”是远远填不饱的,这时只能直接靠电源的“总预备队”

所以多数场合的原则是小电感、大电容,小的最高境界就是无

网友E:
不一定要用电感

不一定要用电感,用个几欧姆的电阻代替电感可不可以啊?

网友F:
小的最高境界就是无

网友G:
太酷了

------------------------------------------------------------------
引用 网友D: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6楼: 有问题

如果芯片瞬间电流需求很大,第二个电容的“局部支援”是远远填不饱的,这时只能直接靠电源的“总预备队”

所以多数场合的原则是小电感、大电容,小的最高境界就是无
------------------------------------------------------------------

网友D:
关键脚有用这种结构的

但是需要再并个大电容,高速数字系统内核的瞬时电流很大的

楼主:
那纳纳

那电路里什么时候用电感滤波啊?电感滤波用在什么地方啊?瞬时电流过大的地方肯定电感会限制电流的瞬时值,放大模拟信号的运放放一个电感怎么样?电感要的瞬时电流应该不是特别大?
咱应该先把给整明白了。

楼主:
ad

AD转换芯片的电源管脚弄几个这种滤波怎么样?
还是只放在模拟电源管脚,数字电源管脚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