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2-21):
在NPN三极管共射极电路中,在基极和发射级之间加正向电压Ube=0.7V,若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Uce=0.1时,求集电极是正偏还是反偏?Uce等于多少?集电极电流Ic等于多少?

网友A:
不能说“集电极是正偏还是反偏”,只能说集电结是正偏还是反偏。
不能说“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Uce=0.1时”,电压不是纯数,必须有单位。

1、集电结如楼主说的情况,是正偏。
2、Uce等于多少,你自己说过了。
3、集电极电流不确定,此时管子处于强饱和状态,集电极电流与管子材料工艺以及温度等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