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系统间的电压转换问题,比较难搞

楼主(2007-12-21):
A系统输出一个+/-10V的差分信号
B系统为AD采样系统,要求把+/-10V转变成+/-2V信号,并加2.5V偏置后输入AD的差分采样通道

A,B 2个系统不共地.线性精度要求0.1%.

+/-10V转变成+/-2V信号并加2.5V偏置,如何设计电路比较方便.

网友A:
如果不允许共地,只能是模拟隔离

楼主:
看看这个图,仿真OK,不知道实际如何

楼主:
仿真结果

网友B:
这个在A/D转换中是必须的

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用光偶隔离.光偶工作在放大状态.慢慢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