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搭一个80KHz左右的正旋波电路

楼主(2007-12-21):
不用8038这样的片子,太贵了

有好点的办法么?

高手指条明路。。。

网友A:
方法很多

需要知道你的技术要求:频率是否要求可调?幅度稳定程度?频率稳定程度?……

网友B:
频率固定的话,就好办多了。

网友C:
“正旋波”应该是3维的……搞出来可以拿诺贝尔物理学奖了^

首先要弄懂2楼说提到的参数……不然没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