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超声波电路以及电源纯净性的问题

楼主(2007-12-21):
   小弟在做一个超声波测距电路,系统用12V电源。超声波发送电路需要功率放大,我采用的是ULN2003,输入端用单片机的PWM控制,40KHz,输出端接一个120欧的电阻,电阻上拉接到12V电源。然后再用一个电容接在输出端,形成双极性的方波,这个信号给超声波放大器的发射探头。
   有几个问题,一直不解:
1.输出的双极性方波,波形发生变化。如图:为什么呢?是因为超声波探头的等效电路是具有容抗,感抗成分吗?
2.问题比较棘手,就是电源用示波器看,电压值会发生变化,如图
我想不能用去耦电容吧?否则超声波的驱动电流就没有东西提供了,电源直接沿着电容走了,但是系统还需要接收电路,用现在这个情况的电源肯定不行,信号太微弱了,电源要纯净,但是怎么把它弄干净?杂波少?加电感作用也不大。
实在不行就得给接收端再加一个电源,有劳各位大侠。

楼主:
第一个帖子没放上去的图

网友A:
楼主也太强了,用protel什么的画一个吧……

搞超声波就不要把它当音响和蜂鸣器来搞了。

干脆买一本超声波应用手册看看好了,不然等效模型、调谐匹配……很难简单寥寥几句话搞定的……

网友(2013-04-26):
引用 网友A:
搞超声波就不要把它当音响和蜂鸣器来搞了。干脆买一本超声波应用手册看看好了,不然等效模型、调谐匹配…… ...

推荐一下书名呗,最经也在弄超声波但是用pwm发射的但是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