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存继电器的驱动

楼主(2007-12-21):
其实就是相当驱动一个线圈使之两端电流方向可变,相当驱动一个H桥,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集成IC,继电器电压4.5V电流30mA。谢谢了!

楼主:
或者请推荐能输出推挽的达林顿阵列IC

网友A:
V

锁存继电器是不是带有磁铁的继电器,开关后不消耗电的继电器之类的开关,我也想找,相对普通贵不贵,

品种多不多,1A250V多少钱,
假如你说的锁存继电器是我说的那种,驱动很简单,用音频功放就行了或用两个晶体管加一个电容就行了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集成IC,继电器电压4.5V电流30mA。谢谢了!

互相交流一下吧,linlin0207@163.com

楼主:
是的

锁存继电器通过线圈的电流方向决定开关的状态,断电后开关状态得以保持,这种继电器的品种并不多,价格也贵,如果要驱动得好(功耗小),一个线圈需要一个H桥电路,四个三极管。
我现在就是要找一种既可以输出电流又可以吸收电流的集成IC,普通达林顿阵列只能吸收电流。

网友A:
gv

我的电路静态功耗为0

楼主:
请bo386675帖一下你的电路,如果是集成IC的方式就最好了?

网友B:
74AC04/74ACT04

74HC04可能也能用。

楼主:
74hc04

电流太小,一次同时只能驱动一个线圈

网友A:
x

简单得很pnp,npn管,b+b输入,e+e+电容输出

楼主:
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太占地方了,看有没有集成的IC

网友C:
名: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D:
呵呵,BHH204或L5608四路H桥驱动器啦

呵呵,之前没看到这个贴...

楼主:
wxj

你说的这两种IC都找不到PDF啊

网友B:
麻烦再看一下74AC04/74ACT04的Datasheet

楼主:
谢谢qczq

74AC04的单个管脚的电流是50mA,整个IC的极限电流是100mA,所以我这里不适用,因为如果所有管脚同时动作,总的继电器电流将达到30mA×8=240mA

网友B:
我们的想法可能不一样。

每个74ACT04带6个反相器,两两一对,驱动3个继电器没问题的。

楼主:
To qczq

3个继电器总共要有400mW的驱动能力,74ACT04的pdf档上没有给出来指标

网友E:
做个试验 看看

网友B:
开关电源还能出NW呢,也没见烧红了。

网友A:
VC

定制吧,叫74CC1000000,你想怎么样都行,

网友F:
你要的不就是个H桥吗?怎么又要输出电流又要吸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