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TL431光耦的反馈电路是不是丧失了高低压保护

楼主(2007-12-21):
近来有个疑问:
电路图中PWM芯片是UC2842,其第2脚接地,反馈控制电路由 TL431,光耦,偏置电阻组成,采样的电压是输出电压5V,这种电路的稳压原理我知道:假如输出电压高,则取样电压与基准电压2.5V差值就增大,使得TL431的阴极K电位降低,则流过光耦中的二极管电流IF增大,光亮度增强,补偿到UC2842的第1脚电流增大,促使调节其内部PWM比较器的占空比,使其减小,从而使得输出电压降低,得到稳压目的.
但是我想问一点,这样的电路是不是就丧失了高压,欠压的保护功能??因为第2脚接地.
我以前看的电路图是第2脚(反馈电压输入端与内部基准2.5V组成内部误差比较器,输出到UC2842的1脚,所以有高低压保护,
 希望高手指教一下,光电耦合反馈电路具备不具备高低压保护

网友A:
不是这样的

2842中包括有一个运放,其反相输入端为2脚,输出为1脚。
楼主所述电路,仅仅是没有使用这个运放,降低了开环增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