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请来解决疑问

楼主(2007-12-22):
 我说的电路就是没有用到内部运放,所以问下这样是不是就丧失了高低压保护功能??请详细的解释一下.
还有个问题,我的+5V输出用三态稳压器LM7805输出,后面加个电解电容进行滤波,但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刚上电时电压为4.30V,电压偏低,,电压显示正常正常值应该是5.0V左右0.05V;等通电5分钟后,电压显示正常.我把电解电容换了就好了,请详细分析下这个故障原因,电容在这里 受什么影响?

网友A:
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B:
电容主要是滤波

你的变化那么大,可能是电容值不匹配。你可以根据负载来计算这个电容。

网友C:
前一个问题,我在原帖回复了。从3842的1脚输入和从3842的2脚输入,仅仅是增益不同(没有使用3842片内运放),其它都相同。原来有什么功能,现在仍有。
这样接,是因为TL431内部有运放,本身已有一定增益。
后一个问题,不大清楚,可能是电解电容漏电严重。

楼主:
3楼的,就这个电容不行,其他都行,解释下出现这种现象的

3楼的高手,就这个电容不行,其他都行,解释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网友A:
更说明这个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