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37在高速,大幅值的情况下输出端会干扰电源端?请教!

楼主(2007-12-22):
  小弟做超声波电路,超声波探头的接收端收到的信号是微弱的正弦波,幅度一般在毫伏级别,频率在40KHz,我想放大到V级别,频率不变。我用OP37放大,具体型号是德州仪器的OPA37G,电源用的是单12V,然后正向输入端用电阻分压到6V。
  不接运放的时候,探头接收的还是比较好的正弦波,接上后探头的波形完全成为了杂波,我是在万用板上焊接的。我测了电源,也被干扰了。我本来想画PCB,将OUT端的线布在另一端,但是好像这样也不行,芯片的输出引脚紧挨着电源Vcc引脚。就算两个脚布在两个面上,也会干扰吧?
  我看到有的超声波方案是采用的NE5532,我看了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他的1脚输出端与Vcc引脚对着,可以中间加接地层屏蔽,而且紧挨的脚是反相输入端,本来就虚短,也不会有干扰。
  但是OP37应该怎么使用呢?他是可以跑高速,大增益的,但是输出端引脚和电源引脚紧挨着,怎么避免呢?在OP37的电源处加滤波电容管用吗?在万用板上也是加了103的电容,也是短短的,也不管用。
  还有,这样的情况,万用板无法保证精度吧?是该用双面PCB吧?然后将输出端布在另一面?
  问了这么多问题,弄了好长时间了,有劳各位大侠支招。
  附图:5532的引脚分配(OP37就不画了,和OP07一样)

网友A:
LZ传个图上来吧

我们也可以学习学习啊

网友B:
楼主所说

好像不是什么干扰,而是运放产生了振荡。
这种高速运放与普通运放不同,普通运放可以保证任何反馈量之下都不振荡,这种高速运放则不能保证任何反馈情况下都不振荡。

网友C:
不是引脚相邻引起的干扰,哪有那么夸张

OP37 容易自激,电路设计要注意

网友D:
楼主,注意

OP37的噪声增益最好小于1/5(datasheet上面有说明)
才能保持比较好的相位裕度,避免自激~~~~~~~
看看你的反馈网络是如何设计的

你说的问题我原来用OP37的时候也出现过
也是用来做超声波的,我们的频率是50K

主要就是反馈网络设计的不好,没有仔细看datasheet~~~

上个图好吗?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我的电路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