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再问UC3842,谢谢分析

楼主(2007-12-22):
(无正文)

楼主:
请详细的分析下,有些常识性的问题把我迷惑了

UC3842 内部结构我知道怎么传上来,请你看下内部结构图,它的第1脚(误差比较器输出,正常电压是3.4V左右)经过2个二极管,2R,1R分压,1V稳压管稳压,输入到PWM比较器反相输入端,正常电压为1V,PWM比较器的3脚是同相输入端,正常电压是0.3V,那么高低压保护怎样实现,请仔细的分析下.

还有常识性的疑问,就是关于比较器的,平常我们说,反相端输入,如果反相端电压高于同相端电压,输出低电平.反之宜然.但是我看它的稳压原理好象只比较差值而不管输出电平是高还是低,请解释.现实中反相端1V,同相端0.3V,差值0.7V,比较器输出个电平A.假设光耦输入到UC3842的1脚的电流大些,到反相端电压为1.5V,那么差值就为1.2V,比较器也输出个电平B.请问电平A和电平B比较,哪个高,哪个低些??
 请详细的分析下 高低压保护,谢谢了

网友A:
不是说99SE在学校很通用吗?

咋画出这样的图?

上传图片,尽量截取有用的部分即可。没用的部分,去之。方便读帖。

网友B:
回 seven6688

不知道你说的高低压保护指的是什么,所以也不知道如何实现。我只能说,原来(接2脚)怎么实现的,现在(接1脚)还是怎么实现。
电平A和电平B是一样的。